e43g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1-24):
e43l LE9E.pdf
看论坛e43 掉电挺多的 但都和我的故障不大一样 机器是不定时掉电,有时刚开机就掉电 有时用好几小时都没事,有时候突然就大短路电流表跳掉电流来回跳动,过会再开又能正常开机,bios刷了 ,机器是集成显卡的,温控去掉也不行,求解啊!
不定时掉电

网友A:
裸板掉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掉电么?
应该算裸板了吧 只加的散热片,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