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几个电压点打值都偏低,大家看一下这正常吗?

楼主(2014-01-24):
三个电压点:+3valw +5valw vccp ,都是断开测试点测量后级

1) +3valw开始对地几乎为0,电流加大到3A才发现是读卡器芯片烫手,去掉后打值15
2)+5valw开始对地几乎为0,烧鸡很快找到是一个usb供电短路,暂时去掉供电芯片,打值65
3) vccp在不装cpu时打值1

感觉都偏低,但是再继续烧,由于电压不敢高过标准值,电流最大也就1a多,其中3/5v的电流更小,烧不出来。 这样的值肯定不对吧,怎么查?一处一处查没有点位图,也没有丝印标示,没法弄啊

网友:
坏太多了就没什么维修价值了哈,换主板吧,说不定赚的更多

网友A:
只有取供电ic了 也可以看图纸的供电脚有没有电阻,看电阻两边的阻值那个大。也可以来判断。主要打打桥是不是短路了吧

网友B:
量一下3 、5v上官通没通,要是通了。。就别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取供电ic了 也可以看图纸的供电脚有没有电阻,看电阻两边的阻值那个大。也可以来判断。主要打打桥是不 ...

供电部分暂时没查,我是熔开断点后测量的。还有您说的打桥怎么打? 有些是直接进桥,不好找测试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3 、5v上官通没通,要是通了。。就别修了。。。

为什么啊? 上下管就算烧了,换了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