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3V短路

楼主(2014-01-24):
另奉上图纸点位

网友:
看起来只有踏踏实实一个一个往后查了

网友:
这个只有一个一个的排除了,慢慢来撒

网友:
先沐浴更衣,喝杯小茶,平复心情  然后一个个断呗

网友:
排短路就和排雷一样 慢慢扫把 楼主

网友:
有没有电感啊

网友:
3v 去南桥

网友:
查查  有 电阻 电容  短路了

网友:
轻微 烧鸡一下  呵呵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就是烧机 要不就看图纸 把3V的负载一个一个拆 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决心了

说的对,可以用可调电源加不超过3V电压到电感的一端,用小电流进行烧鸡。

网友:
骚鸡不行看图纸拆吧 拆容易扩大故障 小心点

网友:
拆了几个还是不行,没耐心了!电阻太多, 准备直接取掉南桥等我消息

网友:
烧不出来,只能一个一个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就是烧机 要不就看图纸 把3V的负载一个一个拆 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决心了

烧3v电流也是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