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笔记本是不是要装摄像头?

楼主(2014-01-24):
是不是新的电脑win7版的必须安装摄像头?新电脑X系统用装不??〉求大虾帮忙,,

网友A:
你说的是摄像头驱动》
?XP系统默认可以打开
W7要另外安装软件才可以打开 (有的系统自带)
、以后发帖说明白  才可以帮助你

网友B: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什么都不懂的来乱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摄像头驱动》
?XP系统默认可以打开
W7要另外安装软件才可以打开 (有的系统自带)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什么都不懂的来乱发帖????

额,,你想表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