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 A6

楼主(2014-01-24):
机子拿来是触摸板没反应,外接USB就行,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换系统,换了N个WIN7系统故障依旧,试试XP,发现XP系统就可以用,一切正常,可是大家也知道这个机子,要是用XP是不能进行显卡切换的,没办法继续装WIN7,不过可以确定触摸板是没有问题的。大家想想办法,这是什么个情况,由于没有过保,我就只能动动软件,实在不行只能去售后了

网友:
快捷键FN+F6,没反应。也装了电源管理

网友A:
官方驱动装了吗  下载时选w7系统

网友:
现在的机器很怪异的,上次装了个联想机器,自带Win8系统,换了Win7后,死活就是不能用无线网络,真是晕死了,据说要刷BIOS才行,新机器没去试,有试过的朋友说说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驱动装了吗  下载时选w7系统

装了,现在又换回XP也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硬件问题,没道理换了几个系统都不行,我认为不管什么系统,在PE模式下是不是触摸板应该可以用的,触摸板左右按键都不行,只能外界鼠标,看来只能等过了年联想售后上班去弄了

网友:
在保修当然 要去售后了

网友:
触摸板工作条件查了么,供电,二条总线,中间连电感就查一查电感,GND,然后触摸板是EC控制的

网友:
去售后吧  难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