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的MBR5200

楼主(2014-01-24):
品牌:联想
型号:L2060wD
故障:客户反映在家用着用着就乌漆妈黑了,看他那沮丧的样子,好似A片看到精彩处却断电了,看样子可以多收点
先上图:

这是型号,还是富士康产的呢
上电,摁开关,无动静。
拆机,背壳内扣式,扣的深,稍有点难拆
这是电源板全图,那个MBR5200已经拆了,就是那个红字KB地方。
来个贴面图
当然拆开电源板首先量各部件是否有短路,然后是这个MBR5200叫的厉害,果断拆之,取下再量,再叫,确定已经过世。
随便找个块头差不多的换上去,OK! 顾客还在,看样子真等着看电影。付钱取走
如果事情到这里完了,我也就没必要写这个贴了
第二天一清早刚上班,又提过来了,反映回去一开机刚一会儿就不行了。没关系尚在保修期内,随时可以提过来
修过的都知道,还是那个MBR5200,那个肖特基二极管,那个200V 5A的二极管,上论坛键入MBR5200,还真不好代换,料板都被老板处理掉了,快过年了,该处理掉的都处理了。好板上也找不到。看贴采用了某个老手推荐用ATX 整流桥的二极管,都是220 1A的,显然不行,只好几个绑了
测试一天,无意外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A:
我一般是用的三个脚脚的管子加个散热器改的。

网友:
这机子都是二极管坏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用的三个脚脚的管子加个散热器改的。

怎么改?把两边的脚连在一起然后接入,怎么想起来就觉得别扭呀?老弟,要不你做几个图片发个贴让咱长长见识,如果嫌麻烦,直接贴到下面也非常感谢。毕竟只是听说、传闻,真心想见识一下

网友:
应急可以的,常用的多备点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把两边的脚连在一起然后接入,怎么想起来就觉得别扭呀?老弟,要不你做几个图片发个贴让咱长长见 ...

别人上了图了。就是2只管子并联。然后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人上了图了。就是2只管子并联。然后焊上去。

看了贴然后回复嘛,不知所云。。。。。

网友:
这样挺好的,也许还稳定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的,需要200V,5A的参数。

网友:
联想的这种机器二极管坏的太多了,都修了几百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