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30 装CPU掉电,不装不掉电

楼主(2014-01-24):
宏基4330 待机正常 3 5V正常 如果不装CPU,电流可以到0.48不掉电,如果装上CPU,电流零点一几到三几(每次不一样),然后掉电.BIOS刷过,开机芯片加焊过,CPU座清洁过,目前手上无CPU代换,请高手指点下一步思路.

宏基 4330、4630 LA-4221P.pdf

宏基4330 集成 bios.zip

网友:
装CPU掉电是不是因为CPU的供电不全? 测过没

网友:
装上CPU后,几个供电不出来,1.05 CPU供电都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U坏了,保护了,不装U,所有供电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