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3无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01-24):
不说废话 ,直说问题。没有待机,测量各个电感阻值。测的L13阻值25欧。明显有短路。拆掉电感测试离mos管近的那一角,阻值正常。另一角短路。 ,这样就只能用烧鸡法,测试是那个芯片短路。烧的EC略烫。不多废话直接换掉。 测试不断路了 ,上电依然没有待机.0.0.
测到这个还是不好。说明问题必须好好测试才行。EC换过了。下一个要测试3v 5v控制片子了。
各个信号阻值都是正常的,只有EN.阻值对地。拆掉片子阻值依然对地。看来是KBC3_RST#这个信号的问题
顺着图纸一路小跑 是由THM3_STP#直接变成的。 而这个信号是由EMC2112直接发出的。这个各种控制的片子,OK换了它。换过之后阻值正常,上电EN电压也正常了,但是依然没有待机。躺椅子上逼着眼睛想了下。重新测试下3v 5v控制片子。 第3脚的REF对地!这个信号对地肯定是不工作的。SO最后把这个片子淡定的吹掉。测试。发现不对地。娘的,坏这么多片子。发货,上片子。上电。发现可调电源待机电压出现。忍住兴奋,测试下电压。没电压。好吧 !心凉半截。开机。上电了。三秒后。熟悉的三星logo出现。心里自嘲的笑了。这个机器待机下是不出电压的,开机才出的。。。

最后新年了,祝维修同仁们,赚钱赚到手抽筋。   上图纸,图纸上写的是苏州生产的。

网友:
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新气象,都是好生意

网友:
祝大家新年快乐,生意越做越大

网友:
楼主给力,,这都修的好。。。。

网友A:
你们维修还定芯片不怕麻烦 万一修不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维修还定芯片不怕麻烦 万一修不好呢

对自己的能力一定要有信心,就算修不好。最起码也收获到经验。

网友:
这应该是个通病吧 我记得 以前也修过一样的问题 不过EC貌似没坏

网友:
楼主基本功好啊  学习了

网友:
这里待机芯片线性电压3,3V对地短路的话,EC上电工作也会发热的。

网友:
楼主基本真实扎实啊,要我早就蒙圈了。学习。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