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 触发

楼主(2014-01-24):
插电源0.01A 指示灯亮1秒后无电流。按开机无反应。拆机量各路电阻。发现PL9对地电阻为30欧,感觉有点小,多测量几下有时又呈短路。随后拆掉PL9再量,是后级电阻小,顺便取下PC168发现非常不稳定,电阻在30-0欧变化。那就很明显了,这个电容坏了。(在此还走了个弯路),换后开机直奔主题了。
  顺便说说这个弯路:因为没图纸,粗略测到PL9时觉得不对,因为这个电感不算大(那就不是耗电大户,电阻应该不小才对),一看从rt8206出来,测旁边有组3.3V,那这组应该是5V,由于一拔掉电源就拆PC168,而且去测量主板对地电阻,发现这路还是30欧左右(但不会为0了),以为没找到故障点,以为短路在后级,搞得自己翻来覆去跑线路,感觉不为0那就该测测这个电容,果然,害得我走了那么一转弯路,接下来不上电容直接开机,还是原来故障,自己又一次懵了,难道这30欧电阻确实不对?想了一会,干脆装个电容再看,奇迹出现了。终于开机了。为了验证,再拆掉电容,又复原故障了,反复拆装3次,验证问题就是这个电容坏引起的。

  最后发现引起电阻低的原因是刚上电过,电路中存电干扰MOS管引起的,所以建议大家(指新手)往后维修时测量电阻不要断电就测,不妨多等一会,或者多测量几遍,放放电,以免像我自找烦恼。

网友:
这个三转载的吗 ???

网友:
学习了,楼主最后一句话很实用

网友(2015-01-23):
学习啦,特别对我(新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