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00WD1 逻辑板数据

楼主(2014-01-24):
LG屏型号:LM200WD1(TL)(C1)LP-200C1-0-S-Z-KU-6-GZ-3-08R-00LS
求这块屏逻辑板上面的IC S24CL04A里面的程序

网友:
没有  不好找吧

网友:
这个??不好弄.....请问什么时候要写过?什么样故障

网友:
这个程序不好找啊

网友A:
我有LG屏型号:LM200WD1(TL)(D1)LP-200D1-0-S-Z-KU-6-GZ-6-05A-062A的板,原装拆机下屏电路板,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2014-02-27):
引用 网友A:
我有LG屏型号:LM200WD1(TL)(D1)LP-200D1-0-S-Z-KU-6-GZ-6-05A-062A的板,原装拆机下屏电路板,不知道 ...

请问你在哪里

网友:
不好意思,这些日子迅维网的用户名和密码弄错了,一直没登录,我是山东枣庄的

网友(2014-03-30):
这不大好找吧

网友:
我有8个这种显示器都是花屏 (显示不清楚)不知是什么通病   还有一个爆屏可以看清一半

网友:
还有几个没拆过

网友(2014-07-06):
TAB线
断线了

网友(2014-12-19):
屏存贮器的数据的确难找。

网友(2016-11-01):
我也有块这屏幕现象是花屏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2017-04-13):
刚刚碰到一块,花屏,二手显示器这么便宜,还是不修了。

网友:
不如去买边板 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