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公共点短路,奇怪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4):
进水机,通电3A多,测公共点对地30多欧。北桥烫手。拆了1.05v供电电感。发现公共点不短路了。想不通公共点19v,和1.05供电有什么联系,为什么拆了1.05供电电感,19v公共点不短路了。

网友A:
1.05v 的上管短路了???  直接把19V导通到1.05V  了

这里北桥供电控制上管的D级电压应该是从保护隔离公共端过来的,与电感没有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v 的上管短路了???  直接把19V导通到1.05V  了

谢谢兄弟,一语惊醒梦中人,懵住了。丢人啊,这是个复合管电路图上标了10个脚,我测上管测错了较为。呵呵,多谢啊!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供电修好后,北桥也可能烧坏的

只要确保1.05V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北桥本身就不会烧坏。

网友:
这个管子还找不到代换呢?

网友:
这种管只有在一样的板子上才能找到

网友:
复合管   找不到管子就改两个小管吧

网友B:
改俩小管,1.5v,又短了,他俩都由一个51124控制,还得换芯片。不知道换俩小管能结实不

网友:
用两个MOSS管改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一样的吧,稳定又不麻烦

网友:
现在不短了,开机有是2A多不亮,是不是有点高啊?有时0.2A.
NEC的大电容,不会他也坏了吧

网友:
NEC大电容向来就是通病  先换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俩小管,1.5v,又短了,他俩都由一个51124控制,还得换芯片。不知道换俩小管能结实不

改了两个MOS管还是短路的话,就是MOS管G级相连控制芯片的问题。

网友:
老兄哦 19V  加到1.05V  上 会有别的1.05V 线路部分器件故障的 ,仔细找哦

网友:
唉,那种是双MOS管子,然后全短路了就造成这种现象呗。

网友:
修好了,在此强烈谴责小苏本本IC.我真想骂人,不是一次两次了。换了N个51124.最后拆了一个修好了

网友(2018-04-23):
1.05供电芯片的问题吧,或者上管~~~

网友:
电感断开没事 就肯定是管子击穿了

网友(2024-09-22):
R467 BA41-01129A BA41-01130A BA41-01131A 图纸与点位

CAD.EXE

R467 BA-01129A 01130A 01131A.pdf

三星 R467.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