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高手看看

楼主(2014-01-24):
我有一台gateway lp2407 驱动板和电源权都坏了。因购不到配件,打算换通用的电源板和驱动板 屏是:三星240M2-102 灯管是6口大灯 因不不知道高压条是接口定义 所以来问问

网友A:
你有必要还用六灯吗?
两灯、四灯不行吗?
接保险的显然是供电
地线不用说了
ON线一根一根的去试吧,点亮为止
我的水平也就只能指点到这里了

ON线一般是由连接驱动板的,一般在显示器按下开关键后,会产生电压跳变的。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必要还用六灯吗?
两灯、四灯不行吗?
接保险的显然是供电

人家不换高压板,,,你还讨论什么4灯和6灯,,,

网友:
1.2 供电,3.4.地线.5,7,8里面有一个就是.

网友:
这个是6根U型灯管,相当于12根直管,不好改的!

网友:
主要是想知道这个高压条电源是怎么控制的。和通用的一样么。输入电压多少,从原始供电来看1,2输入电压端是接的35V 470UF的电容。也就是说可能是24V的电压输入。5口应该是5V供电 78 是控制线和驱动板相连 34是GND
6口没搞清楚是什么。 这个液晶和DELL 2407 差不多。知道的说下。

网友:
高压条没法换哈,要换就是连灯管一起

网友:
出了 供电和地 其余加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