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C LED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代替

楼主(2014-01-24):
HYC LED液晶显示器,电源和升压一体板型号P631 POWER 9700100054。通电指示灯不亮,测电源部分有300V,次级两组输出只有零点几V。看来是电源坏了,现在有两个维修方案:用输出为12V和5V两组的一个电源板代替原机电源部分,但听说LED升压部分供电是19V的,不知道行得通不?另一个办法是用一个LED电源升压一体板代换原机的一体板,但不知道这个板子的10P电子线LED接口定义,哪几条是正极和负极,先谢谢啦各位。
。。。

网友:
正负极只有自己测试了。。首先再接口出测和地相通的。就是负级。然后正极连一起。。负级连一起。接个25V左右的电压就能亮了。

网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用表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
这种LED是不是很难修啊

网友:
觉得还是改电源部分比较稳妥,顺便也可以测试他的屏线接口数据,方便下次维修。

网友:
用液晶显示器通用电源模块改一下,不就简单了吗。那个模块挺好用的。祝你成功。

网友:
我也想改电源,现在主要问题是电源输出两组电压,电压值分别是多少?有个电路图就一切清楚了

网友:
初级就不要改装了,

网友:
当然修电源简单点,如保险未烧,查5V,12V输出二极管击穿否,查开关管是不是坏了,开关管相连接的电路元件坏否,再就是换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已经修好,加装了个输出12V和5V的电源板,只连接了三条线到原机电源板,地,12V,5V。一切搞定。谢谢各位。

网友:
经查是电源管理芯片损坏,没有相同的芯片替换,一个电源板也才十多元,所以直接加了个电源板。一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