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装XP系统打声卡驱动重启进步到系统

楼主(2014-01-24):
不打驱动可以进系统打了,打了驱动安全模式也进吧不到,装WIN7可以正常使用, 以前可以装XP,现在装就不行了这是为什么,是机子不支持哪个系统了,还那么回事啦。

网友:
声卡问题把

网友:
我上面说了啊,装WIN7什么都是正常的啊,客服要使用XP,没有办法啊

网友A:
慢装,然后驱动一个一个打试下

网友:
修机器。什么破问题都会遇到,今天休了个G450,键盘坏了,可拆了进不了系统,后来换了硬盘做系统也不行,很慢,后来换另一个系统就好了,你说邪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装,然后驱动一个一个打试下

对,装个安装版的,这个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能还真是驱动的问题   但也可能是机子本身的问题  但你说用户之前用的是XP的系统 那这点基本上就可以排除   还是着重检查驱动吧   或者换个XP的系统试试    可能跟镜像也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