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 神奇故障 鼠标指针后面有个框 大家围观一下看看

楼主(2014-01-24):
这个框跟鼠标指针一起,指针去哪里它就跟去哪里,重装系统XP和WIN7都一样有,不装显卡驱动正常,进PE正常。跑3D正常。就是说除了有这个框其它都正常。刷新BIOS,更换CPU、内存、重植显卡故障依旧。

网友:
BIOS,CPU、内存都无关.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换吧。

网友:
这个是显卡的问题,我经常见到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 显存 屏线有可能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显卡问题  换吧!遇到过的

网友:
你说的问题我也遇上前两个月的事,家里的一台老式一体机,是CPU里面的显存坏了,我说的是我家那台,你的我不敢说,因为我家的本来就有点毛病CPU周边的电容都鼓包了,忙着又还能用就没有理,后来侄子来玩了游戏CPU的风扇好响,直到最后CPU风扇加电到跑得很刺耳的尖叫后死机,重启后就花屏,很卡很卡,以为系统问题,重装还是一样,显卡分辨率也不能1024,768了,只有800,600.调属性8位,尼玛啊,返回看显卡的参数是32M,最后去卖电视机那些电子配件店卖了电容6.3V3300uf的换上去这次连机都不跑码了,我想是不是大件事了,后来有个朋友跟我说电视店那些参数会相差很大的,还可能是伪劣产品,然后又去电脑城配了10块钱电容,换上后点亮进入系统还是花屏分辨率不对,然后找啊找还有个P4的U换上去还是那问题没解决,然后尝试装系统,装好什么都可以正常,驱动打完也正常,然后通过驱动精灵提示声卡显卡总线有更新,我想的那就更新呗。下载安装中,到显卡那部分突然蓝屏,还提示什么XX找不到硬盘之类,气死我了,最后找个光盘再装,装好看到的信息版本是2008年以前的,更新得话不知道系统多大了,最后找了个雨林木风的阉割版要激活的,黑屏版装,通过工具激活驱动也完整,现在老妈一直用着来看PPS

网友:
Chinafix -30 多个主题连续表情灌水

网友:
希望是显卡吧,订个回来试先。

网友:
先换个显卡驱动看看,不行再考虑显卡。

网友:
换个先看看看

网友:
这问题没见过,期待楼主解决后回复!!

网友:
楼主   你显卡只是加焊了下吗    尝试下重植   最好是先把可能的软件方面的故障给排除  再修硬件方面的    进PE 是不是这个样子   如果进PE 不这样了  你去官方下过驱动试过没有   排除这些方面的故障再定显卡不迟

网友:
显卡显存问题,重植看。

网友:
我觉得像显卡问题

网友:
好神奇的故障噢,外接也是一样吗?断开触摸板也是一样吗?

网友:
显存问题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