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97.板号K20电源灯不亮,待机正常,不开机

楼主(2014-01-24):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g2OTUyfDk1MmQwZWM1ZjMxNDAwNmMyOGQyODBkMDE2NmRlMzM4fDE3Nzg4OTI1NTM%3D&request=yes&_f=.rar820-2610-A

苹果A1297.板号K20.主板号820-2610-A   17寸的
待机显示正常。0.050. 但是电源灯不亮,,本人修苹果是新手,上电时序也不懂,主板待机有多少处待机也不清楚。淘宝看了一下这个主板真*脏话*贵啊。3000
没有办法硬修吧。。
拆开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所以电感打值都正常,测量电压。,有3个电感都是,8.5V,一个电感3.3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网上查了这个机器维修都很少图纸也没有,还好在淘宝上买了 图纸 和点位图
开始修吧。网上有个哥说这个是待机有,12V,3.3.v 3.42v. 还有1.05V,
我就开始量我的主板,只有8.5V。电感是L7031.和L7030两个是通的,还有一个电感也是8.5V 不记得是那个电感了,
待机3.3V 电感正常,
电源灯不亮的电感L6995.有3.42v 有的。
1.05v没有L7770  只有。0.3V。这个不正常,
论坛上有人说,电源灯不亮所以不会开机,
所以就开始修电源灯,
PP3V42_G3H待机的3.42V电压 实测正常
然后往下查,电源接口J6900.

第5脚信号ADAPTER_SENSE的电压,正常是3.3V  但是这里没有,
跟在这个ADAPTER_SENSE的电压查。发现是Q6920 导通而得来的,SYS_ONEWIRE就发现这电压导通的,所以这个电压是3.3V IO直接给的,
我这里SYS_ONEWIRE 这个是有3.3V 正常的
那就查Q6920的控制极G极了。。这里没有电压
这个电压是由Q6910而得来的。。查Q6910 第一脚S极18V.第6脚D极也是18V,已经导通的。然后在查G极也是18V。,
G应该是电阻分压的一般是最后修好的9V 左右。。然后在往下看Q6915。控制G,SMC_BC_ACOK 这个也是3.3V 正常,
那么就是Q6910坏了。换掉。电源灯还是不亮,在量J6900第5脚已经有了3.3V
然后在看电源头,上面有个R1。一端有3.3V 。也不知道这个多大也不知道,找了一个F1保险换上去。就亮了。。可能是客户电脑不亮,所插来插去的,可能是没有插好烧的吧。

但是还是不开机,在查1.05V ,电压偏低0.3V。

查U7750 供电控制 都正常,就用风枪吹下。,有了,1.05V 但是 还是不开机,过一下 1.05 又回到0.3V,
以为这个芯片坏了,这个芯片没有啊,准备在淘宝购买的,后来看到图纸

1.05V出去有两个开关管一个是Q7953.一个是Q3840.然后对他们的输出脚打值,阻值正常的,一般电压偏低后极短路也会拉低的。
既然正常,那我就把Q7953取下来看看是不是 芯片 还是后极问题,Q7953取下来结果1.05V 有了。在也没有回到0.3V。那我就把D极跟S极用导线导通,在插上电源开机有反应 了  接上屏漂亮的苹果出来了 ,
这个把被人的查的工作条件发下
1:保护隔离就不说了上面已经概括(苹果机器只要是等正常亮保护隔离就不会有问题.
2: PP3V42_G3H待机的3.42V电压 实测正常
3:SMC供电:PP3V3_S5_AVREF_SMC  =PP3V3_S5_SMC  PP3V3_S5_SMC_AVCC 实测正常3.3V
4:由u5000复位芯片发出此信号SMC_RESET_L到SMC(EC)的实测正常3.3V
5:SMC时钟20M   实测正常
6:SMC_BC_ACOK此信号由充电芯片ACIN检测正常后芯片内部发出到SMC的。实测正常3.3v.
7:SMC_ADAPTER_EN此信号当smc收到正常的SMC_BC_ACOK然后送到NV单桥的。实测3.3v正常
8:SMC_PM_G2_EN此信号由SMC发送到待机芯片51220开启线性的3VREG 5VREG 的实测正常3.3v
9:=PP3V3_S5待机电压由P3V3S5_EN(由SMC_PM_G2_EN过电阻转换)开启。实测电感已经产生3.3v正常(苹果大多数机器待机有3V没5V)
10:=PP1V05_S5_MCP NV单桥待机电压由=P1V05S5_EN(由 SMC_PM_G2_EN过电阻转换)开启  。实测电感已经产生1.05V正常
11:RSMRST_PWRGD此信号有U7940检测3vS5和1.05的PG芯片发出到SMC实测正常3.3v
12M_RSMRST_L此信号有SMC发送到NV单桥初始化南桥。实测正常3.3v
13:PM_BATLOW_L此信号SMC 发送到NV单桥的电池电量低检测信号。实测正常3.3v/
14:SMC_LID此信号为休眠信号待机为高电平 实测正常3.3v
15:SMC_ONOFF_L键盘开机键到SMC高低高变化实测正常有跳变
16:PM_PWRBTN_L此信号由SMC到NV单桥高低高变化实测正常有跳变。
17P3V3_G3_RTC此信号NV单桥的RTC电路供电实测正常3.3V
18:RTC_RST_L此信号NV单桥的复位实测正常3.3v
19:RTC_CLK32K_XTALIN  RTC_CLK32K_XTALOUT 此信号是NV单桥的32.768HM时钟实测波形正常
20:MCP_CLK25M_XTALIN  MCP_CLK25M_XTALOUT 此信号是NV电桥的25M时钟实测波形正常。

最后把花钱买的 图纸。。奉献。。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g2OTUyfDk1MmQwZWM1ZjMxNDAwNmMyOGQyODBkMDE2NmRlMzM4fDE3Nzg4OTI1NTM%3D&request=yes&_f=.rarattach://686953.rar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g2OTU1fGJmMDY2YWMyNTE0NTJkMmE4MzI2YThiMzg0ODNjZTYxfDE3Nzg4OTI1NTM%3D&request=yes&_f=.rar

点位图忘记了

网友:
稍微看一下 和其他厂商的图纸区别很大

网友:
苹果不上电池 电源灯也亮?不是充电才亮?我以前前修到个不充电电源灯也不亮 可我把电池电量低禁止开机信号拉高就可以上电了我还以为ec坏了是不是????

网友:
不上电池灯亮绿灯的,上电池充电是 黄灯

网友A:
楼主的图纸有误吧,第5脚怎么看是接地了呢。那一定是没有电压嘛。

网友:
感谢这些无私奉献的哥们,楼主很有潜力,赞一个!

网友A:
请楼主看看,ADAPTER-SENSE接的是第3和4脚。不是5脚啊,是不是图纸有问题。谢谢

网友:
图纸是对的的 ADAPTER-SENSE不是有个D6900 二极管吗,二极管1脚和2脚导通的。3脚才是接地的

网友:
第5脚不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纸有误吧,第5脚怎么看是接地了呢。那一定是没有电压嘛。

第5脚跟D6900 第二脚通的 图纸没有错的

网友:
呵呵呵,苹果这样就搞定了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修过苹果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看看,ADAPTER-SENSE接的是第3和4脚。不是5脚啊,是不是图纸有问题。谢谢

你也注意到了,应该是图纸问题,其他苹果图是接5脚的,而且这个信号的过压保护也不这么麻烦,直接一个芯片搞定

网友:
再请教楼主电源头的R1在神马位置,还有那个Q7953只是个MOS管,本身会拉低1.05V吗,为什么不找找什么拉低了1.05V而是直接短接D极和S极(虽然你也修亮了)

网友:
没怎么修到苹果的。。要慢慢看慢慢搞吧

网友:
苹果最好有点位图图要不然不好修啊

网友:
以前就修过一台 背光不良的

网友:
换了一个保险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