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改良631的主板值得多少钱

楼主(2014-01-24):
元显卡是带R的08年24周,灰屏,吹一下就亮机了。  打算更换成全新631改良的白胶,有人要吗???? 童叟无欺,要欺骗我就直接加焊一下说是售后弄出来的改良了

补充内容 (2014-2-14 21:26):
换成改良631,也出了,谢谢各位

网友A:
板子100 我要了  不要你换芯片  QQ287688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100 我要了  不要你换芯片  QQ28768852

不好意思,已经换成了白胶631改良

网友:
科普一下:带R的08年24周,也不是改良的。也要挂。。08年36周的都不行

网友B:
我出100 你可以把芯片拆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出100 你可以把芯片拆下去

这种回复你也敢按回车键,在下佩服

网友:
没BGA的兄弟,或者是怕买到假631的兄弟可以考虑买,其他的人应该没什么人买了,毕竟现在631的价格下来了。

网友C:
顶上,可以整套出售。 屏幕下半部有线,LP的闪屏。 键盘左右键不能用,其他都正常,没有硬盘内存,CPU是T2390的 。全套¥350元。之前不算邮费花了60买了个散热器。他奶奶的,刚买就收到这机子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换显卡价格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上,可以整套出售。 屏幕下半部有线,LP的闪屏。 键盘左右键不能用,其他都正常,没有硬盘内存,CPU是T23 ...

有意QQ472000940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