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图纸纠结中

楼主(2014-01-24):
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开机按键受控关系 只是dell n4030的开机按键  现在故障 自动加电 0.25掉电    图片上传不了  为什么呀

网友:
是不是自动开机没开起来,主板可能供电有问题

网友:
首先正常机器,不按开关键是不应该开机的,显示的是待机电流(0.00几-0.0几A),待机电压一般是3V 5V,自己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