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刷不了p24s08也能解密

楼主(2014-01-24):
手上一台x200的机器,原来是不开机的,刷了bios后可以开机了,提示时间错误,然后进bios需要密码。问客户,客户也不知道。此机器密码芯片在p24s08芯片里面。(不过我记得以前有过一次,密码是在bios里面的。)p24s08拆机芯片用我的866的编程器是写不了资料的。手上的新芯片没有了。没办法了,都快过年了。先用t400的料板上拆了个p24s08试一下,结果还是提示要输密码,后来找了t61的料板上拆了个,直接进bios。。。。
同行们要是遇到这款机子没招的时候不妨试一下。

网友:
这个芯片会写保护 有编程器带解锁就可用

网友:
谢谢分享 码片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