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主板后,无法驱动硬盘只深入解析 12V 5V 下降

楼主(2014-01-24):
          今天 故事的主角 是 大水牛PP400EAA  额定300W 电源 和一个多彩 节能之星 额定270W  其实我还没修好
          嘉宾1  大水牛 PP400EAA  表现故障是    接主板后  无法驱动硬盘,硬盘无法启动  测试 红色线路只有4.3-4.4V之间跳动 黄色线11.8-11.9V
          嘉宾二  多彩节能之星 表现故障为      接主板后  无法驱动硬盘,硬盘无法启动  测试 红线只有 4.4-4.6V 之间跳动 黄色线 11.8V -11.9V 固定

          这2个电源 共同点 就是  会啸叫   ~~~~~~~~~~~~ 请问哪里出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4-1-26 14:53):
问题已经修复 这里要说明一下  大水牛是换了5V  滤波电容 就正常而来  多彩 我还没拆 就正常了

网友A:
电源在跳变和有啸叫,说明电源后级有轻微短路, 而且第二个电源你是不是写错了,红色是v 黄色才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在跳变和有啸叫,说明电源后级有轻微短路, 而且第二个电源你是不是写错了,红色是v 黄色才是12v

已经修改了好~~但是这2个电源之前都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坏了~~~但是现在还能用 就 很难启动硬盘而已

网友B:
5V滤波电容测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滤波电容测量下。

稍后 拿下回复您

网友C:
两个电源都带不动同一个硬盘,可以考虑一下硬盘有什么?

网友D:
变压器叫一般是推挽电路电压不平衡造成的~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带上负载再量一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源都带不动同一个硬盘,可以考虑一下硬盘有什么?

对 2个电源都带不动 同一个硬盘 ,我换了一个全新的电源 带动硬盘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带上负载再量一下电压

带上硬盘 就是负载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叫一般是推挽电路电压不平衡造成的~测下就知道了

推挽电路?是功率管 13007吧~~~ 平衡 我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挽电路?是功率管 13007吧~~~ 平衡 我测试了~~

13007是开关电路,也要平衡,但推挽电路也要平衡,不然就是不启动或者变压器有异响

网友:
在经验汇总贴里第一个就是讲啸叫的,去看看吧。

网友:
问题已经修复 这里要说明一下  大水牛是换了5V  滤波电容 就正常而来  多彩 我还没拆 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