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笔记本显卡加完焊显卡芯片上的电容短路

楼主(2014-01-24):
刚买了一台BGA加焊一台东芝笔记本,开机花屏,在BGA上加完焊芯片上的电容阻止只有0,试机连机都开不了,没办法只有从新直球,可值完球从新焊好,换是开不了机,按开关键没反应,到现在换没搞好,也不知道是芯片坏了 ,换是没有焊接好,请给我大侠指教???

网友:
没遇见过 加短了把

网友:
可能是芯片在加热中被楼主搞死了 哈哈,拆下芯片单独测量如芯片上的电容依旧短路,芯片坏了,如果测量主板上仍有短路点则是加热有焊连的地方,希望楼主仔细一些! 一定先用废板子练习熟了再用好板子,否则你会有损失的 !!祝楼主好运!

网友:
显卡芯片经不住你的高温坏哦,你知道还有种说法叫芯片爆了?

网友:
爆桥就是这么样的

网友A:
我把芯片拆掉测量电容阻止也是0,应该是芯片废了

网友:
拆下芯片单独测,如果还短,就是芯片坏了。我们常能遇到。

网友:
应该是你吧芯片焊坏了,换一个吧,或者碰掉什么了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芯片拆掉测量电容阻止也是0,应该是芯片废了

依你说法,肯定是加焊过头了,小心控制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