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37待机芯片,不输出待机电压

楼主(2014-01-24):
开始故障为3V电感阻值偏低,短路,烧鸡找到3V滤波电容坏了,换后,还是无待机电压
待机芯片ISL6237
经测的6脚有19V输入,1脚REF 1.98V也应该正常,7脚 LDO5V也正常,但是EN1和EN2开启信号均没有电压,请教下这个EN1和EN2是不是由芯片自身产生的?芯片已经换了3个了,都一样,就是没有电压,测3V,5V电感阻值100多,也正常啊!

网友:
6237没这么容易吹坏的,EN1 EN2由5VALW过来(你的图看不到,参考自富士通LH520),测下en1 en2对地阻值,然后查下SYS_SHDN#

网友:
你这图纸都不说下是哪一张  咋帮你分析

网友:
你把三五伏的电感给断开看看  看看能不能出电压

网友:
开启信号未能产生    查下来源呗

网友:
ISL6237待机应该有+3VALWP和+5VALWP,查一查MAINPW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