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GT220显卡,开机无显

楼主(2014-01-24):
今客户搬来一台主机,开机工作无显,换显卡后Ok,确定显卡故障,想让修修看,我没有怎么修过显卡,所以不敢接手呀,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正面右上角有两个mos管,其中一个DS阻值 为了0,折下后mos管没有坏,DS之间还是0欧,拆了电感后,发现后极为0,那拆吧,拆了和这块相连的元件还是为0欧,无语了,不知道方向,上电后,测电压都正常,显卡芯片也发热,不知道那里的问题,有没有修显卡的高手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核心供电对地值为0是正常,打pcie金手指数据线是否正常。

网友:
你量显卡前三角看看

网友:
核心坏了,无用了

网友:
看看短路没呀 有没有1.2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