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天雪地跪求帮助中,耽误您宝贵的1分钟,进来看下吧... ..!谢谢哦。

楼主(2014-01-24):
=别人扔个电脑给我,联想V450的,目测一个3358BZ烧焦了,用3358可以代换吗?
今天花了10块钱买了100积分,在咱们论坛下载了张图纸
目前的疑问,我看图纸上有保险丝,可是板子上对应的地方只有两个焊点,是不是要用根导线连接一下?
目前+B(也就是3358后级)对地11欧姆,正常吗》?PQ37  1脚对8脚短路,PR152正常。
还需要测量哪?
谢谢大家。我是修电视的,笔记本高端货,没搞过!
上图。

网友:
我郁闷了。这么多人没一个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网友:
目前+B(也就是3358后级)对地11欧姆.有短路
PJ9用焊锡直接连
PQ37坏了
下步先看隔离保护及充电电路工作情况

网友:
顶起,给人家些帮助者呀

网友A:
B+肯定短路了  你先排除短路在下一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肯定短路了  你先排除短路在下一步测试

嗯,总之谢谢您

网友:
11偏低了,有短路

网友:
PQ37都短路了  ,  先将坏的换了吧 。

网友:
3358旁边还有个MOS管,估计拆了,公共点就会恢复正常。。。最多再换了这个单元电路的PWM芯片,这机就行了。。修电视就安心修电视吧,别来掺和本本了

网友:
仁宝的设计是比较优秀的  提前祝福你找到短路点

网友B:
其实如果烧成这样,应该是严重短路造成的,修电视的,对这个电路能看懂图,但,上电时序你不一定知道 ,还是先学习一下笔记本的工作原理,再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烧成这样,应该是严重短路造成的,修电视的,对这个电路能看懂图,但,上电时序你不一定知道 ,还 ...

您说的很对,要不我你给你,你帮我修呗,除配件100,可否?

网友:
你的后级有短路既然是烧坏的  首先要把烧糊的板层 刮开 ……相信你可以的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很对,要不我你给你,你帮我修呗,除配件100,可否?

过春节了,都要放假了,你是哪里的,联系了,发邮件吧:645465094@qq.com

网友:
建议不要再修了,会越弄越坏的,我并不是觉得楼主技术而是建议。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技术也不咋地。也只能顶顶你了。

网友:
随便找个P管 就OK了啊

网友:
不要用欧姆档 二极管档比较好用,B+短路了  查查MOS管  先排除短路在进行下一步

这里可以用烧鸡法排除短路试下

网友:
后面短路了,量不出来就烧鸡吧

网友D:
给我修我收80。运费自己给

网友:
数码的坛友,南桥有个洞,确定已经挂了,没bga动不了,建议送修!

网友:
挖开烧胡的地方洗板水洗干净了 看下有没有板层穿了没穿就好了

网友:
不会帮你顶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肯定是B+肯定短路了

网友:
+B短路,加电烧机测试。

网友E:
多半是公共点电容短路了,楼主可以用烧机法判断一下。2000年我也在修家电,后来才转行。希望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半是公共点电容短路了,楼主可以用烧机法判断一下。2000年我也在修家电,后来才转行。希望祝你好运

南桥坏了,一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我修我收80。运费自己给

南桥有个洞,说是连接打印机时坏掉的,打印机都也坏了

网友:
既然PQ37DS间短路,那你得看他是N沟道还是P沟道的管子,目测PQ37是P沟道的管子,所以短路就对了。还有你说B+对地11欧姆,那坑定B+有短路,最简单方法 烧

网友:
不是没用援助之手,是因为你必须先了解本子的电路原理才可以去判断和维修。那个B+点11偶肯定不正常,倒是有点像哪个电源管的上管短路造成的,大概10偶左右的芯片NB和显卡供电,去查查吧。祝你好运

网友:
后面没有短路的话直接连起来,电池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