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灌黑胶的桥最新突破——不掉点(全网首发)

楼主(2014-01-24):
看到这个主题,心动了吧,呵呵,对于笔记本上面的胶,算上这次,我发了三次

第一次,去红胶,回复中基本上全是喷的,的确,去红胶确实没什么意思

第二次,如何不取桥加焊灌黑胶的桥。这次稍微好点了,基本上有50%的坛友支持我的

这是第三次,取灌黑胶的桥,且不掉点,成功率可以达到95%以上,不知道有多少坛友支持我呢?

我本来想把这个主题设为付费主题的,但想想就算了,就算不设付费,也会有好心人给上几分的吧,,好了,不说了,先上两张效果图给你们看下,相信你们会有兴趣往下看的

第一张图仅仅只掉了几个空点(这块是IBM的料板),,第二张图一个点都没掉,心动了吧,这张图是客户的机器,本人试验过,显卡做上去成功亮机

接下来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方法吧

在说方法之前先说一个常识:
当石头被火烧的通红,在这时候往石头上浇冷水,,你会发现石头就会碎掉,,,,这个不少人应该是知道的,

我就是利用这种原理来取桥的,,呵呵

要想达到取桥不掉点,利用我这种方法,需要做两次BGA,第一次可以说是处理黑胶,,第二次才是真真正正的取桥
精华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这里不用助焊剂,做桥都是用焊膏的,当然你们用助焊剂也行,
第一次上BGA,跟正常做桥一样,在桥周围涂点焊膏,上BGA,,等温度上到195以上的时候(当然,你们可以高点也无所谓,爆锡也没关系),关掉BGA,趁着主板还是热的,用打针用的注射器,往桥下面喷洗板水或者酒精(我当时用的是洗板水,不过推荐使用酒精,因为洗板水对人体有伤害),,如果主板还是热的,可以喷第二次。

等到主板冷却的差不多的时候,可以再上BGA焊台,继续涂焊膏,,这次可以像正常取无铅的桥一样 去取(为了保险,你们可以等到温度稍微高点的时候再取),,,你们取的时候会发现,很容易就可以把桥取下来,根本用不着撬,而且点基本上也没掉,就算掉点,也是空点。。。

桥取下来之后,你们也会发现,主板上面没有黑胶,胶全部都在芯片上面,,,到了这里,下面的事情就简单 了,,,呵呵,

这是什么原理呢,,当然,就是利用前面说的那个常识,当温度高的时候,黑胶的温度也会高,这时候,再往黑胶上面喷洗板水或者酒精(因为洗板水和酒精蒸发的快,吸收的热量也多),,在短时间内冷却,,黑胶与主板之间的接触必然有变化,,这才使我们第二次上BGA的时候取桥才更顺利。。

这个本人亲自试验过,,当然,你们有些人还是有点疑问,,那你们可以先找块料板,,用我这种方法来取桥,,看下效果就知道了,,呵呵,,本人发此贴无任何保留,,纯粹经验分享

希望你们把此贴顶起来,让更多的维修人员看到,不要再为黑胶伤脑筋,,,
当然,顶帖子的时候别忘了分啊,,呵呵

补充内容 (2014-1-25 11:52):
如果有坛友试过了,效果怎么样,还请公布出来,

补充内容 (2014-1-26 13:14):
顺便再补充一下,,晶体与非晶体的融化和凝固也是关键,锡珠是晶体,黑胶是非晶体,物理比较好的坛友应该能很快理解

网友A:
这个经验好啊,之前一直在烦恼黑胶,甚至已经放弃做黑胶的BGA了。谢谢兄弟的无私分享啊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经验好啊,之前一直在烦恼黑胶,甚至已经放弃做黑胶的BGA了。谢谢兄弟的无私分享啊

我的诚意已经做到位了,你们的诚意在哪里?嘻嘻

网友:
取黑胶的好方法,值得大家去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其实黑胶也研究了很久。不过只有暴力取芯片的办法,成功率在80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诚意已经做到位了,你们的诚意在哪里?嘻嘻

你早几年发这个帖子,就能多修N多黑胶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早几年发这个帖子,就能多修N多黑胶机器了

呵呵,发的确实晚了点,,不过,,早几年我还没接触电脑呢,,,,,哈哈

网友C:
你说:“趁着主板还是热的,用打针用的注射器,往桥下面喷洗板水或者酒精”,我想问一下,主板温度大约是多少度时,往桥下面喷洗板水或者酒精比价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趁着主板还是热的,用打针用的注射器,往桥下面喷洗板水或者酒精”,我想问一下,主板温度大约是多 ...

帖子中提到了,,BGA上到195以上,关掉BGA,可以把板子拿下来,也可以不拿下来,这时候就可以注射了,,如果你温度上的比较高,可以稍等片刻再注射,但至少要保持主板是热的,这样才有效果

网友D:
这样比较麻烦吧,要两次

网友:
我每次取黑胶是也不用这样啊,都是比较成功的,掉点也就是空点的。基本每次都成功取下,焊上桥也都才正常亮机的。这些都是靠自己去总结去判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帖子中提到了,,BGA上到195以上,关掉BGA,可以把板子拿下来,也可以不拿下来,这时候就可以注射了,, ...

我认为主板温度越高,效果肯定好,可是突然冷却对主板是否有伤害呢?这是最令人担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比较麻烦吧,要两次

当然,你可以选择的,是想要方便还是想要安全

网友E:
楼主能介绍下取下来的显卡上的黑胶如何清理掉而最大限度保护显卡啊。现在是取显示是不掉点,但清理显卡上

的黑胶没什么把握,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介绍下取下来的显卡上的黑胶如何清理掉而最大限度保护显卡啊。现在是取显示是不掉点,但清理显卡上
...

既然取下来了,桥上面的黑胶就简单多了,涂焊膏,先用烙铁把没有胶的地方清理干净,然后再慢慢的用烙铁头刮黑胶,,,桥刚取下来的时候,还是热的,这时候去胶最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主板温度越高,效果肯定好,可是突然冷却对主板是否有伤害呢?这是最令人担心的问题。

这个不用担心,我给客户取桥的时候,上部封嘴温度上到了230,下部温度245,,,,,把显卡做上去一点问题也没有,,这个对主板跟桥都没多大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取下来了,桥上面的黑胶就简单多了,涂焊膏,先用烙铁把没有胶的地方清理干净,然后再慢慢的用烙铁头 ...

谢谢了  我也是用了你说的方法 但就是刮不干净。也就是方法一样技巧不行

网友:
我有一个疑问:洗板水或酒精可以用水来替代吗?(如果是用水来替代,使用热水还是凉水?)

网友F:
按照楼主的意思,可以更好的吸收热量我认为是用凉水

网友G:
包个5层,靠北桥这边的珠子一爆,等个5秒直接撬,绝对不掉点,胶也全在芯片上,用这方法连续做了9台了,全成功,今天都做了一台

网友:
如果是用水的话,我会用桶装的饮用纯净水,这样就不会存在酸碱问题

网友:
回去试一下

网友H:
我有个问题。。。在第一次加热的时候黑胶因为高温会出现膨胀,在突然冷却的时候会出现突然的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也吧主板上的绿漆也一起带起来了???不知道楼主遇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问题。。。在第一次加热的时候黑胶因为高温会出现膨胀,在突然冷却的时候会出现突然的缩小,在这种情 ...

我用这种方法取了几块主板,并没有看到有掉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种方法取了几块主板,并没有看到有掉漆的

明天我也找块板子试试。。。

网友:
不错啊,一定下次试试

网友:
看来这种方法可能会在今后成主流方法,期待技术成熟

网友:
好方法,下次一定要试试

网友I:
有个疑问,这样急速的热胀冷缩,不会对PCB本身造成破坏么?

网友:
按照上面几位同志的说法,你们的说法有待改进,我总结了一个比你那个更好的吸收热量那就是冰水,不过一般人那是使用不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个疑问,这样急速的热胀冷缩,不会对PCB本身造成破坏么?

呵呵,,PCB板还没脆弱的那种地步,,不过,有时候会对那些空点有影响,,既然是空点,那也没关系了

网友:
俺错了,能的

网友:
哈哈..我现在见到黑胶的就头疼.有时候都不修.
以后可以先收两块黑胶的料板练练手

网友B:
哈哈,我发现你好可爱哦,,,

网友:
这方法值得一试,至少思路很好,已给LZ加分。至于是不是真的好使,需要更多的朋友去测试了

网友:
楼主的前途不可限量,单就思维方式就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的 纯净水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发现你好可爱哦,,,

不是加企鹅了吗,为啥找不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加企鹅了吗,为啥找不到你

╰Computer彡殺手丶

网友K:
太热的时候是不能注入酒精或洗板水的 这样冷热会发生巨变 主板变形或芯片损坏的

网友L:
我的诚意就是想加你100分,重复的 ,但是实际的问题是只能最高价10分,最多加一次。哈哈感谢您的分享,真心感谢了。

网友(点评):
你给我留的是什么,我怎么看不到任何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太热的时候是不能注入酒精或洗板水的 这样冷热会发生巨变 主板变形或芯片损坏的

不会的,我亲自试过,桥取下来焊盘,不受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我的诚意就是想加你100分,重复的 ,但是实际的问题是只能最高价10分,最多加一次。哈哈感谢您的分享,真心 ...

呵呵,已经非常感谢了,礼轻情意重,,哈哈

网友(点评):
别忘了我给你的留言

网友(点评):
鼓励一下,最后一张图片 类似于SL400的显卡点胶,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翘就是,楼主没遇到富士通某款机器,包围了芯片,基本无解

网友:
学习经验
赞一个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呵呵,已经非常感谢了,礼轻情意重,,哈哈

你看看,我发你的信息,说白了让你加我QQ一下,我有个事要问你。306287461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看看,我发你的信息,说白了让你加我QQ一下,我有个事要问你。306287461

已经加过了

网友:
下次试试看啊!呵呵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按照楼主的意思,可以更好的吸收热量我认为是用凉水

凉水的吸热不及酒精!因为乙醇易挥发

网友:
支持下,下次自己试试看如何

网友:
太好了  我也试试这种方法,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N:
你这种方法,取下来的桥基本都坏了,我们做黑桥的板,用锡箔纸,多搞几层,保护好周边的电路,用280以上的高温直接取。

网友:
终于不用再怕黑胶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分给加了!有机会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这种方法,取下来的桥基本都坏了,我们做黑桥的板,用锡箔纸,多搞几层,保护好周边的电路,用280以上的 ...

放心吧,桥不会坏,我在客户的机器上面试过,,一点问题也没有,做BGA,上部温度210,下部温度235,就可以把桥取下来,,,,而你做BGA温度高达280以上,,这才更容易把桥搞坏呢

网友:
回去试验一下。以前都是直接放弃的。

网友:
黑胶烤板必须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C:
你说:“趁着主板还是热的,用打针用的注射器,往桥下面喷洗板水或者酒精”,我想问一下,主板温度大约是多 ...

酒精的燃点是多少度? 那么高的温度注射酒精有引起火灾的危险,建议注射灭菌注射用水

网友:
引用 网友O:
酒精的燃点是多少度? 那么高的温度注射酒精有引起火灾的危险,建议注射灭菌注射用水

呵呵,帖子中有位坛友也说了,酒精没有明火是烧不起来的,再说,我也试过用酒精,并没有烧起来

网友:
真不错,科学使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我想问的是,这样干下来的芯片还是OK的么?还有如何不取下来加焊芯片,谢谢!

网友:
没试过,不过之前在那一家店里就直接用BGA里面有黑椒他说都能取下来的,BGA温度是多少我忘了,不过确实是他说可以直接用BGA然后拿起来的,

网友:
这个方法是比其它方法容易下来,但这个作用的同时基板和周边器件和芯片本身也同样起到瞬间温差急剧变化带来的副作用---芯片爆掉(不确定芯片坏时)芯片和基板受损的机率也很高

网友:
酒精的引燃温度363(℃),BGA温度控制好不会引燃的。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真的很不错的经验,以后不用头痛这种板了

网友:
呵呵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啊、、、楼主爱钻研

网友:
我也  对 留在 芯片上的黑胶头疼  班子上的 还好点用风枪吹就行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必须要顶,我以前也都是做2次的bga  就是让他热胀冷缩。让黑胶脱离, 不过楼主的方法更加的好。不错。

网友:
还没取过带黑胶的片子,有机会了试试,这种慢热快冷的物理效应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高热量的芯片加洗板水会不会对芯片有破坏啊。

网友:
这法子利用热胀冷缩原理让黑胶从PCB上脱离,温度也到不了酒精的燃点,,楼主想的法子不错,,,,有机会要试一试,,只是担心芯片会不会因为冷热变化损坏~~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的

网友:
好经验,下次一定试一下

网友:
确实是精华!虽还没试过,但已被打动,呵呵!
非常感谢!

网友:
我每次做黑胶都害怕,基本都有掉点,你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迅维网很无语,让我上传不了视频地址,说我权限不够,其实最后我想说,按照楼主的方法去做,我没能取下来,最后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取下来的,你还掉空点,我空点都不会掉。我桌面有个高清图我自己取的,也是有权限,说不支持,本来上传给大家共享的。迅维网网不支持我的权限,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这个方法听着不错,回去试试,不过不好意思,没法给分了.

网友:
虽然没有试,但是理论讲得很清楚,理论可行。以后实际操作下

网友:
酒精会烧起来吗??

网友:
总之是热胀冷缩原理。
一胀一缩,
就有了空子。

网友:
哥们。第一次加热后,酒精喷在黑胶上吧?不是喷在芯片上?

网友:
学习了,等有机会试下看会成功吧

网友P:
  下次试试。
顺便问下楼主玩飞车呢?
qq1092279986 ,,切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P:
下次试试。
顺便问下楼主玩飞车呢?
qq1092279986 ,,切磋下

不好意思,添加不了,对方拒绝被添加

网友:
看到灌胶的桥,真发憷啊,改天找块料板按你的方法试一试。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什么牌的BGA 焊台

网友:
一直没敢动过黑胶  楼主的办法应该真的很有用的  感谢楼主  我懂了 要找个主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添加不了,对方拒绝被添加

可以了。 不行把你的QQ号说下

网友:
好方法 就是不知道突然快速冷却 对主板有没有影响 值的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凉水的吸热不及酒精!因为乙醇易挥发

水的比热容比较大 存储热量多点 不过速度的确不及酒精 对水我还有疙瘩 水弄到板子上我有阴影 有酒精还是用酒精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T61 的板子 容易掉点的是显卡和显存  ,北桥容易掉漆,南桥容易错位; 等温度高的时候 注射酒精 会烧起来的 ...

好好讲嘛  虽然是文字 但还是感觉说的冲了点 有什么觉得不对的可以好好的提出来交流下 支持下我们这些新人撒

网友:
好了这么多 有说好的有说坏的 我改天自己试试 就知道怎么样了 谢谢lz

网友R:
好经验 学习了   马上用料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经验 学习了   马上用料板试试

嗯,试过之后麻烦发出来,其实我也想知道在你们用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来年开工了。期待大家实践后的补充

网友:
这方法好  下次遇到黑胶的 我也慢慢搞

网友:
酒精纯度要多少?95%还是75%?我在淘宝网上面看了就这两种纯度

网友:
高.平时取黑胶我上部温度都在260度左右,有时也还会掉点,或者旁边的桥爆锡球.下次试试楼主的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冒昧的问下   这方法你也晓得是冷人一激   但是把芯片激坏了不是蛋疼了不是????????

网友:
“冷热一激” 家里做也这方法!!!!!!

网友:
你注射时,主板上除了芯片是热的之外还有其它元件也是热的,不你怕用冷东西一激再伤及无辜呀。

网友:
神一样的帖子 虽然每次取胶挺成功的 但还是要顶啊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我们店之前都是用去脱胶剂来弄的,哪天用楼主的方法试试

网友:
各有各的方法吧

网友:
用免清洗助焊剂可以么?酒精要99%的吧,75%的不行吧?

网友:
最近还没遇见过 遇见了用用大神的方法看看咋样

网友:
上部温度200以下,下部一样,时间长点就行,成功百分百。

网友:
终于看到取黑胶的方法了。谢谢

网友:
这个好,做个标记线~~~

网友:
楼主的方法好 不过太复杂 主要还是温度

网友:
第一次加热 把主板取下 在桥底部喷洗板水?如果不要桥在上面喷也会有效果吗?

网友:
这么做我相信肯定能取下来 ,就是不知道扳子受不受的了哦

网友:
现在的维修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期待有试过的朋友们回复一下

网友:
马上动手试试,活到老学到老,顶个

网友:
鼓掌。鼓掌。鼓掌。

网友:
取黑胶的方法太好了我下次搞一下

网友:
楼主的冷热法子固然很好,但是要绝对的知道自己BGA的温度变化多少,不然在你注射酒精冷却时,显卡或桥芯片也会因为热胀冷缩的原因坏掉,这是论坛里有过的经验。不过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没记错的话那个帖子是叫大家用这个法子去搞坏那些刁钻不修机器的客户的。

网友:
本人非常同意“向展宏图”的观点,成功与否都是自己的手法。我取灌黑胶的机器就有一个主板掉点的,但是就两个空点,其余的从来就一次成功而且也没掉点的。顺便说下个人认为这都归功于我的360F啊,因为再好的技术没有好的工具也是枉然。我朋友的效时12000买的,哈哈就是不行,温度找不准跟没有一样。

网友:
有的楼主的经验,以后就不怕了,一般酒精要注射多少为好?

网友:
说半天了,怎么没有几个试试怎么样,

网友:
好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S:
昨天特地拿了坏的试试了,成功率很高哈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昨天特地拿了坏的试试了,成功率很高哈

我今天也取了一个,,就掉了三个空点,,我就上一次BGA,。。我先用风枪吹280度左右,对着黑胶的地方循环吹,吹的差不多的时候用洗板水(我是用镊子+棉花),,冷却之后上BGA,直接取
第一,有用的点基本上不会掉
第二,取桥的时候很轻松,不用撬

网友:
这个有创意

网友T:
在黑。马。论坛看到过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T:
在黑。马。论坛看到过这个帖子

那个也是我发的帖子

网友:
我的机器温度达不到啊,想换个机器,不知现在那个好。

网友:
还是拿料板做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介绍下取下来的显卡上的黑胶如何清理掉而最大限度保护显卡啊。现在是取显示是不掉点,但清理显卡上
...

呵呵 去主板和桥上黑胶我倒是有个好方法 用没有被焊锡的吸锡线拖。能快速的去掉黑胶 并且不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包个5层,靠北桥这边的珠子一爆,等个5秒直接撬,绝对不掉点,胶也全在芯片上,用这方法连续做了9台了,全 ...

楼主  包个五层是啥意思   小白求解啊  谢谢

网友:
的确是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又学习了一种方法  谢谢分享

网友:
这方法我试过。可行,

网友:
我现在就试试,取黑胶。。。

网友:
楼主无私 值得学习

网友:
这倒是个新鲜方法,有空试试

网友:
可以借鉴下  我下次试试

网友:
有时间试试!

网友:
我下次要试试,学到一招了。哈哈

网友:
我怎么看不见帖????

网友:
以前取红胶都带掉线,amd的卡也不敢温度上的太高,爆桥两次了,以后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楼主给了很好的经验,期待试一试!

网友:
说的蛮有道理,不知道这样做PCB板会不会鼓包变形?

网友U:
有没有搞错啊,真心说说也删,告诉你们这个办法不行,我在410K的机子上试过的,分别用,190,210,230度用酒精浇的,没用,BGA上下温区分别正负5度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U:
有没有搞错啊,真心说说也删,告诉你们这个办法不行,我在410K的机子上试过的,分别用,190,210,230度用 ...

呵呵,我可没有删哦,,也没有权限删
我没有用酒精,,我用的是洗板水,,每次都OK,,,我用风枪,打到280左右绕着黑胶部分吹了一会,吹热了,用镊子夹着棉花用洗板水浸湿,涂到黑胶部分,,,再上BGA也能顺利把桥取下来的哦,,,可能是酒精的效果没有洗板水的效果好吧,,你下次尝试用洗板水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可没有删哦,,也没有权限删
我没有用酒精,,我用的是洗板水,,每次都OK,,,我用风枪,打到 ...

真心谢谢,下次我再试试,。。

网友:
楼主办法不错.我一般黑胶都不修了.

网友:
这个方法有点石破天惊的意思了。。。不管好使不好使,这种研究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此题被设置成精华看来是真有效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 马上去实验下

网友:
记得当年看着别人把主板的线路多拨出来了

网友:
试过的都来说下啊,看看效果咋样?

网友:
我试一下正好有块联想R61 板做显卡废了,试一下北桥看行不行

网友:
热胀冷缩?想想  应该不错 不过我都是直接撬 最近倒是没有不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