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电流改小怎么改,电压改小怎么改

楼主(2014-01-24):
我想问怎么调电流,电压

网友:
也等回答,谢谢大神!

网友:
可根据I=U/R来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电路设计吧

网友:
这个让人回答起来有点纠结啊

网友:
电阻有限流作用,欧姆定律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并联或串联电阻

网友:
找可调降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