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LED液晶显示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1-24):
前几天接到一台瀚视奇的22寸的LED的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液晶屏上面三分之一的地方显示的色彩和下面3分之2显示的不同。根据经验:一是可能是驱动板出了问题,二是液晶屏出了问题。这天恰好有一个同行到了维修店,他说这种现象是液晶屏的问题,没有维修的价值了。但是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继续维修了下去。拆开外壳,上通用的驱动板,这些都轻车熟路了。本以为是三两分钟就可以完工,却折腾了我两天,还没有用通用的板试出结果。过程:按照LCD的维修思路,在原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找到开关,亮度调节,供电,地。将这些线一一与驱动板连接起来,通电,大功告成。。。。。结果指示灯亮了,但液晶屏却没有任何反应。难道是开关与亮度调节搞错了,于是将这两条线对调,结果还是一样,高压没有反应。难道我搞坏了电源高压一体板,应当不会吧?我又重新将原驱动板接上,有开机的LOGO。从而证明了高压是没有问题的。问题还是出现在通用的驱动板上。有没有可能是通用的驱板坏了?我又换一块通用的驱动板上去,但结果还是:高压板没有反应。难道是:LED的屏不能用通用的驱动板?要知道这板在LCD上屡试不错。我又上网去查,网上已经有不少的换通用板成功的介绍。现在只是一个问题了:就是可能我的接线出了问题,可能与LCD的不同?我认真地观察接口:一条蓝线,0V;两条红线,3.3V;两条黄线,5V;两条黑线,0V,一条棕线,开关机时都是0V;一条白线开关机时由0V-2.6V。我想上网查一下这款板的接口定义,但没有查到。不过按照电路,后面两条线应是开关和亮度调节的。我尝试断开这两条的其中任何一条,屏幕都不能点亮,一定要两条一起接上才可以亮,这点和LCD的不同。。。。。。。我再测通用的驱动板的开关电压是0-3.3,这个电压和原板的有差距,我在开关线串接一个二极管,想将电压降低到2.6V,但实测这个电压只是降低了0.3V,还是不成功。。。。。。我又查:LED有PWM,BLEN,GND,VCC。其中有一例讲到PWM2.5V,BLEN   0V。原板的2.6V难道是亮度调节?一时间没有维修思路了。。。。。。。

网友:
这难道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搞不懂楼主为什么一直纠结在驱动板的接线上面  现在驱动板又不贵  你用点屏器点一下试试确定是屏是不是好的   屏是好的  直接定块原装的驱动板好了  又不贵  十几二十块的东西   你这样修太没效率了  而且线接的不对  高压烧掉  故障就扩大化了

网友:
直接更换驱动板更快速。。。

网友:
遇到问题去解决会进步的

网友:
查两根屏线接囗对应不,特别是屏供电那三根,插头是反的会将驱动板短路,驱动板也就不工作了。取下屏线通电白屏可证明上述推测。

网友:
直接去掉屏线  通电接信号可以看到背光 然后外接通用版试试屏这样 不就可以看到屏自检好不好 再接vga信号看看屏有木有问题    这样就不需要考虑  外接通用版试屏看不到led背光

网友:
多谢大家的热心指点,我就去试下

网友:
换通用板,测试一下屏

网友:
我本是就是想用通用的驱动板测试一下屏,但一直没有能开启背光。今天终于搞清楚这个LED的背光的问题了:LCD可以不接亮度调节,但LED(目前这发现这台,其他的是不是这样还有待验证)必须要接上这条线。EN电压:3.3V,PWM(ADJ)电压:2.5V。问题就出现在这个2.5V,修过LCD的都知道:LCD中亮度调节这条线可以不接,通用板已经自动调到最亮。我修这台瀚视奇的22寸的LED的液晶显示器,高压主芯片是MP3389,我查了它的PDF资料,(DC调光方式,
DBRT为0V时,PWM Duty=0%
DBRT为大于1.2V时 ,PWM Duty=100%
BOSC接一电容产生一个低频的三角波与DC-Signal切割来产生一个Burst-mode调光信号)我测量这个最大电压,发现不是1.2V,而是2.6V,问题又来了:通用板哪来2.6V?我尝试直接从原高压一体板接个3.3V过来,能开启背光了。。。。。。。。。。我高兴啊,折腾三天了。现在的问题是:在亮度调节处一直接这个3.3V,能稳定吗?会不会烧板?望大家指导下下。。。。。

网友:
经过用通用板测试,证明是液晶屏的问题。现在现在搞清的问题是:在亮度调节的地方一直接这个3.3V,能稳定吗?会不会烧板?同时还想请教一个问题:这款电源高压一体板是双10P接口,但我好像发现这两个10P接口的定义不同,一个是3-4+3-,另一个是4-2+4-,方法是这样测出来的(结合板的线路)一个接口有4个连在一起的,这个地方有33V的电压,其它的为0V ,另一个接口有2个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地方有33V的电压,其它的地方是0V.想问一下大家,双10P的接口,每个接口的定义一定要相同吗?我这样直接测电压判断出来的接口定义,正确吗?附上图,可能不是很清楚,手机的像素不好

网友:
附上图,可能不是很清楚,手机的像素不好

网友:
最终解决办法 换板 快过年了 我客户一台显示器在我这还没弄好 我直接给换了显示器给他

网友:
楼主有结果出来没?

网友: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测试,按照以上的接法,液晶显示器运行都很稳定。从而证明亮度调节的地方原是2.5V的电压一直加上3.3V的电压,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目前就剩下一个问题:在同一块电源高压一体板,是双10P的,但感觉到它的接口定义不同,一人是3-4+3-,另一个是4-2+4-,这有可能吗?它的接品定义有什么判断方法?

网友A:
开机针到  开机三极管之间有一个电阻  用导线短接这个电阻就OK了

网友:
不要纠结高压了,LED背光哪来的高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针到  开机三极管之间有一个电阻  用导线短接这个电阻就OK了

冒昧了,麻烦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想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93a通用版有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冒昧了,麻烦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想学习一下.谢谢了.

应是不要这个电阻,直接用导线连通

网友:
液晶屏的问题

网友:
看糊涂了,据我实践所知LCD背光高压逆变板产生的近千伏AC高压,去点亮冷阴极灯管。而LED高压板产生的是DC电压去点亮LED灯条,所以不可以通用的,楼主讲的使人难理解!

网友:
维修首先要搞懂原理,开关作用就是通过驱动板主控芯片输出一个高或低电压,让后使开关管导通,使得待机电压能给高压部分的电源管理芯片工作,点亮背光系统,同时通过另一个开关管导通,给屏供电,正式开始工作。搞懂原理之后,如果不亮屏,就要看看三部分,一是按键是否有效,二是开关管是否工作,三是高压部分电源管理芯片开始工作了没有,从这些方面判断问题及故障。楼主维修不是是否掌握原理,思路有点不清。见笑了,大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