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电流 1.5显示后 20秒电流 自动上升 1.6-1.7.1.8.2.0 保护掉电

楼主(2014-01-24):
B460  MOS 铁壳坏 和ISL62882 一起换好,上电 显示屏显示 电流1.5 恒定,20秒后 自动 上升到2,0 电流表 断电 ,也就是没进系统,在硬盘自检是断电 ,不上硬盘也掉电。显卡CPU 不热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散热器一点不也太热。真不好说,再怎么测试?大家发表下意见。谢谢。

网友:
会不是BIOS有问题呢?

网友:
维修过一台板子,换了南桥后(HM55),十五秒后掉电,(快的时候能进系统,有时进不了),最后刷写BIOS,故障解决。

网友:
温度不高   那温控的概率就不大  先刷个BIOS 试试吧

网友:
这个 换了H55桥 ,本机的BIOS 挪到另一个好机子了,我再重新刷几个试试

网友:
可调电源限流了吧。。。

网友:
先BIOSS,再CPU供电的电容

网友:
MOS管的供电芯片换了么?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换了  BIOS刷了  芯片也换了

网友:
掉电后 电流0.17 有事待机变成0.080

网友:
楼主换个CPU试下

网友:
CPU 都换过啊

网友:
用 示波器 打打各个供电的波形看看

网友:
刷写了HM 55 BIOS  也一样  电流 从1.4几慢慢升高到2.几就掉电 掉电后白屏 电流0.17

网友:
直接换乌龟壳MOS

网友:
全换了4个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