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I5cpu加I7

楼主(2014-01-25):
DELL N4050 原先是I5的CPU,现在加I7,可以开机,也可以使用,但温度时高时低。有时会自动关机。是不是要刷I7 CPU BIOS呀,

网友:
估计I7的功率高,CPU的功率管功率达不到吧

网友A:
这本子爱坏BIOS   导致上网充电不正常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子爱坏BIOS   导致上网充电不正常的都有···

BIOS升级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B:
亲  换I7 是要刷BIOS 的 额

网友:
必须得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  换I7 是要刷BIOS 的 额

在哪里下载呀

网友:
有下载地址吗,是在官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