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系统

楼主(2014-01-25):
在网上下的系统总是不满意,想自己封装系统  可是又不会  有没有哪位大神教教我

网友:
有没有可以在网上学的???

网友:
网上可以找教程。。。。。。。。。。。。。。。

网友:
一时半会是学不会的吧.

网友:
封装系统- =从来没接触过

网友A(2014-06-16):
封装系统只要按着视频教程一步一步来  几次就会的!我就是跟楼主一样  网上下载回来的都是ie被强奸了  而且你不要的软件也在里面已经安装好了  所以就有了自己封装了

网友:
下视屏慢慢看吧。这个讲也讲不清楚。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着呢

网友(2015-08-29):
引用 网友A:
封装系统只要按着视频教程一步一步来  几次就会的!我就是跟楼主一样  网上下载回来的都是ie被强奸了  而且 ...

大师能分享一下你用的什么软件封装吗?我之听老师说过可以挖软件出来,但自己封装还没有封装过,也在网上看到过自己封装的流程,但总感觉有些走弯路一样,他们封装好像是装好系统在从本系统提取,这样感觉挺麻烦的,不知道你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应该还有更加简单方便的方法吧,谢谢大师分享一下

网友(2015-12-30):
我之前封装过   是拿虚拟机封装的   但是封装之后的系统要比一般在网上下载的系统要大   感觉不是很舒服   所以在这边看一下有没有简单点的那种方法呢   我理想的方法就是我现在有GHOST 我只想改一下里面的图片  软件什么的就可以了  谁会   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用虚拟机,然后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