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加电0.87左右,报警7声 供电正常,不走信号

楼主(2014-01-25):
   dell 1320 待机0.01加电0.87左右,报警7声 供电正常,不走信号,客户的机器是能开机使用,可是 ,一动,或者拍一下,就掉电,拆机后,就不显示了。现在是加电直接电流到0.87左右,不过内存,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的。电流无跳变,只是在报警时候有变化,但这不是信号的变化。加焊过南桥,加焊过显卡,刷过BIOS,怀疑是断线了,谁遇到过,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各供电点的电压都正常,没有缺少电压。

网友:
看论坛里朋友们说是处理器故障,换过CPU,换过内存,故障是依旧。

网友A:
用手压北桥会有变化不

网友B:
第一次通电关机再开机看下  DELL很多机器CMOS电池取了第一次开机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压北桥会有变化不

CPU是因特儿T4300,北桥也是因特儿的,按压没什么变化,只是在报警的时候电流会出现0.87-1.03-0.91-0.88等 反复变化,但,信号没有跳变,这时候的电流变化感觉没意义,报警是反复7声的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通电关机再开机看下  DELL很多机器CMOS电池取了第一次开机不行

第一次通电也是0.87左右,然后掉电,不会自动加电,再不拔电源继续触发,可以上到0.87左右,不再掉电,就是循环报警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进来学习下

网友C:
不过内存 不跳变为什么不焊北桥呢,敲击掉电,有可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内存 不跳变为什么不焊北桥呢,敲击掉电,有可能是北桥虚焊。

信号能到北桥,或者是过了CPU,那么电流或者信号会有一次跳变,但,现在是没有跳变,所以,北桥的虚焊,有点不太相信,要是有一次跳变,可能会北桥虚焊的概率大些。

网友:
AMD  先加焊北桥

网友:
目前正在处理这个机子,不好弄

网友:
看下北桥哦

网友(2014-02-28):
真是电池,还是二修机,真*脏话*操蛋,显卡北桥都被干了,我开始以为悬了。。。电池我量了有3.1,后来查了半天原来是电池的针脚搞弯了根本没接触到,真*脏话*绕了一大个圈子有回来了。。。。

网友:
还不错!最后找到了!就怕有后遗症啊!!恭喜楼主!细心!!

网友:
报警7生假焊显卡搞好过2台

网友:
显卡,北桥都做了,看看叫不叫

网友:
有没有跳变 ?

网友:
楼主是不是CMOS电池没插好啊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同样的机器 和你的一样 我的是加电到0.90--0.93不跳变

网友:
电池啊,今天我弄的一台机报三声,没显示,拆了机就显示,装上就不正常报三声,接着黑屏的

网友:
以前也修过一台戴尔的,是电池电压低,换后就好了,只是记不清型号了.

网友(2014-03-31):
电池接触不好报7声吗?

网友:
应该先加焊北桥啊,dell七声报警应该是北桥啊

网友(2014-07-08):
应该是显卡的故障 先做不行就换

网友:
七声报警真的是处理器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