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尔液晶显示器黑屏无反应(HT-19726B)

楼主(2014-01-25):
早上起来开机没反应,开始还以为电脑有问题,换了台显示器正常显示,刚开始指示灯还亮的,电源拔插了几下,按了几下显示器的power键,后来连显示器指示灯多不亮了(显示器一直黑屏),拆开后量电源板12v和5v多有,adj是4.9v多,on/off没电压,驱动板上输入是2根5v,2根地,一根adj和on/off,量power键没有电压,其他调节键有3.3v电压,led两端也无电压。把5v电压直接连到on/off上,能看到屏亮了一点(持续的),但不是白屏的那种,很黑的那种,只比没通电的亮一点。1117上的2个脚分别是4.97和3.28v,还有个是3.3和1.79v应该算正常吧,power开关上的脚好像是从大芯片引出后通过一个电阻,这电阻前也没电压。
主控芯片是TSUM1PLR-LF,存储芯片25x10A(4,8脚电压正常)
我感觉是驱动板有问题,求指教。

补充内容 (2014-3-4 21:03):
春节后换驱动板,正常。18大洋加8元运费

网友:
看看是不是LED升压板不良了

网友A:
查下驱动板上的1117稳压转换器有没短路损坏,power键上的电压一般是电源板过来的5V经过这个元器件转换得到的。

网友B:
驱动板上的3.3V稳压对不,写驱动板MCU程序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驱动板上的1117稳压转换器有没短路损坏,power键上的电压一般是电源板过来的5V经过这个元器件转换得到 ...

上面是1.79v和3.3v,原件好像没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上的3.3V稳压对不,写驱动板MCU程序一试。

业余的,不会写mcu啊,驱动板上3.3v稳压在哪,是1117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业余的,不会写mcu啊,驱动板上3.3v稳压在哪,是1117吗

是的,就是所谓的1117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所谓的1117 。

3个脚,对地分别是0v,1.79v和3.3v应该算正常吧,其他调节键上有电压,就power键上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3个脚,对地分别是0v,1.79v和3.3v应该算正常吧,其他调节键上有电压,就power键上没电压

不正常的,有个脚应该是5V输入的,其中调节脚电压应该在2点多伏 左右。

网友D:
测LVDS的信号电压1。2V左右,测屏供电5V,如这两电压正常,测屏板上高压15--24V和—7V。如果也正常,屏主芯片坏。

网友B:
你测试的是1.8V那个,还有个5V转3.3V的,应该算正常

网友B:
写驱动板MCU程序要有编程器又称写码器,还要将驱动板上的存储芯片焊下,写好后再焊回去试。业余的没有工具就难了。

网友:
驱动板上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LVDS的信号电压1。2V左右,测屏供电5V,如这两电压正常,测屏板上高压15--24V和—7V。如果也正常,屏主芯 ...

屏拆掉了显示器灯也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的是1.8V那个,还有个5V转3.3V的,应该算正常

对,还有个是3.28和4.97v的1117,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驱动板MCU程序要有编程器又称写码器,还要将驱动板上的存储芯片焊下,写好后再焊回去试。业余的没有工具 ...

是那个8个脚的芯片吗,很可能是这问题啊,没工具就没办法了

网友:
准备买块驱动板直接换掉,淘宝看了下最便宜的18元,坑爹的快递费付不起啊,说春节只能发顺丰到付,看来要等节后了。

网友:
哈哈,那就直接换,等货到了换上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