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大短路 解决不显示

楼主(2014-01-25):
   一台联想B470大短路,拆开用烧机法烧机,发现CPU 330UF 大电容短路,摘掉发现还是短路,量电容是坏的,那说明还有故障点。
   再用烧机法烧机发现CPU供电IC NPC6131烫手,直接摘掉发现短路消失(这时候不能再加电了),直接换上一个全新的,还是短路!这下静下来好好寻思一下吧。
   这时看到铁壳MOS管,不禁试一把,拆掉最上面的(半圆缺口最近的)那一个,没想到呀, 下面焊盘都发黑了,原来故障点就在这里,量测铁盖MOS真的是坏的,也不短路了(这可能是B470的通病)。
   换上新MOS加电到0.7,没有跳变,量测各大电感CPU供电都有,唯独没有北桥供电(半圆缺口最近的)那一组,反复加电,都没有,初步怀疑CPU和南桥,根据摘掉bios电池放BIOS电池都自动加电,感觉南桥可能性更大一些,换完HM65,故障一模一样(走弯路了){:soso__6950219550846951985_4:}
   找了个二代CPU直接更换,电流立马到1.2-1.1-1.4,显示了 ,原来不光是铁盖损坏,铁盖损坏的同时也把CPU烧坏了, 反复试了两次,第二次的时候突然又大短路了, ,这下心都凉了,再摘掉那个铁盖MOS,还是它短路,再更换一个,这次直接把靠近它的330UF电容也换掉
   拷机一天多了没有问题,正等着客户把机器拿走呢

网友:
第二次没烧到U吧

网友:
跟我上次修的情况很像,你还好修起来了,我的修的头大最后放弃了,客户也不肯等了

网友:
CPU供电损坏了造成CPU也坏了

网友:
CPU电源管理都烧了CPU当然也就百分之80短路 KO了

网友:
基本手里有的东西换的试

网友:
第2次有烧CPU吗?听起来慎的慌!

网友:
没记错的话,这是这款主板的通病。爱烧铁壳mos管和pwm芯片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这样,cpu供电短路,cpu都坏了,遇到好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