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257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1-25):
待机0.01不触发,BIOS刷了,3V、5V也换了,????????????

网友A:
从待机到触发条件很多的

网友B:
如果主板没有烧坏或者进水,待机保护隔离都正常,那么请加焊CPU吧

网友C:
没说明白 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IO呢,开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待机到触发条件很多的

3V/5V芯片供电正常,EN脚有6V电压,3V/5V没出来?但两个电感对地阻值才63欧,换了个芯片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板没有烧坏或者进水,待机保护隔离都正常,那么请加焊CPU吧

没进水,3V/5V芯片供电正常,EN脚有6V电压,3V/5V没出来?但两个电感对地阻值才63欧,换了个芯片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说明白 不知道怎么说

3V/5V芯片供电正常,EN脚有6V电压,3V/5V没出来?但两个电感对地阻值才63欧,换了个芯片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待机到触发条件很多的

POOGD没有?

网友:
他拿来是开机不显,但多触发几次就不触发了。所以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触发后出的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进水,3V/5V芯片供电正常,EN脚有6V电压,3V/5V没出来?但两个电感对地阻值才63欧,换了个芯片还是不行 ...

两个电感对地阻值才只有63欧姆,明显相连后级元器件也存在短路现象,可以断开电感用可调电源加一定值电压烧机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V/5V芯片供电正常,EN脚有6V电压,3V/5V没出来?但两个电感对地阻值才63欧,换了个芯片还是不行,不知道 ...

电感对地不对 有可能是负载问题 3-5v有短路  但有的也不是要先确认电路不存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对地不对 有可能是负载问题 3-5v有短路  但有的也不是要先确认电路不存电

放过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