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V星945GCM5 V2开机提示“超频警告”档画面,是何故呢?

楼主(2014-01-25):
一块V星945GCM5 V2 (MS-7267),始初是开机不跑码,发现内存周边爆电容(已更换),接着又发现CPU和北桥有划伤断了2根线,飞线补上,现在正常跑码了,但是档开机画面,警告提示“超频”,但我没有超频呀,CPU和内存都换过几个,BIOS版本也刷了N个,故障依旧。。。按F1 F2也不管用,就是无法进入BIOS或PE。实在没见过这种问题,没办法了。。。

请教大家:有谁遇过此种故障,麻烦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4-1-26 10:09):
圆口U口键盘检查过没有问题,清CMOS第一次开机键盘按F1或F2有反应,但仍挡画面(图2)

网友:
CLRCMOS、圆口不能用的可以试试USB的,修键鼠不能用的故障就好了

网友(点评):
版主,不好意思,是我描述得不够清楚。圆口U口键盘都能正常操作,就是按F1 F2键有反应,就是进不去BIOS

网友A:
检测报错     可能是南桥方 面

网友:
V星的,难修,查查小八角芯片

网友(点评):
AM3 的微星是有很多坏小八角芯片的,但这板是INTEL 945GC没有小八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报错     可能是南桥方 面

有想过加焊桥的,但还是想先把问题搞明白了,再干。。。

网友:
加焊南桥后,故障依旧。。。
真是个难缠的板子...

网友:
可以换个南桥试试嘛

网友:
楼主的问题好像在哪里见过 具体不清楚了  看看CMOS有没有反了  换个内存

网友:
换南桥就划不来了,不过为了探究原因所在还是可以试试。

网友:
IO芯片要挂之前基本就会是这个样子。

网友:
挡图2这个画面时,诊断卡如果是“3C”代码,那就摘掉声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