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23P

楼主(2014-01-25):
第1、6脚是自身输出
16脚主供电
8、17脚VREG3、VERG5线性电压输出
REF 基准电压 2V
23脚  PG输出端

最大区别是此芯片有两个控制信号:
13脚EN
13脚是自身当REF,VREG5,VREG3正常后芯片自身送出一个高电平,相连一些温控信号进入CPU与PCH,该信号受控于SYS_SHDN#,若然处于低电平,将无法输出PWM电压
18脚ENC
查看手册18脚是控制+3V_s5 +5v_s5的主要开启信号
受控于S5_on

这里1 和6脚相当于待机3V5V电压开启信号引脚,一般有些型号的待机芯片这两个引脚信号是受EC发送过来的S5ON信号控制发出。

网友:
其实按说明1、6脚就是个阀值设定,一般都是连个电阻接地,线性一般情况是由EN开启或直接出的

线性电压一般情况是由EN开启或直接出,一般由待机芯片型号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