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三星sa系列 led显示器固件刷新程序

楼主(2014-01-25):
这系列显示器程序容易坏,主要故障有检测不到信号,黑屏==
下面是官方下载地址 新建 文本文档.rar (167 Bytes, 下载次数: 252)

网友:
看到论坛里那么多这个系列显示器的程序爱坏,一个一个去找,还要拆机去刷,比较麻烦,为了节约大家时间和精力,安装一次,以后碰到这系列的显示器就不用再东跑西跑去找固件了。由于安装包比较大30多M。不能上传。就上传了下载地址,还请大家谅解

网友:
这个在三星官网也可以下载到

网友:
刷固件程序官网上有,但容易刷不成功。

网友:
我也在用这软件,修了好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