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主板CPU复位有了,但是不跑吗怎么办

楼主(2014-01-25):
主板CPU复位有了,但是不跑吗怎么办?测到八角BIOS第一脚CS#经排阻进南桥,只有0.65,翘起来也只有0.65是不是南桥问题?求高手解惑

网友:
查软启动信号吧

网友:
加一下试试呗

网友:
这个电压是不对的,第一脚是3.3V上啦的,查上啦电阻吧

网友:
你说是什么什么什么主板,有CPU复位了,一般叫做当00,这个故障涉及的东西可就多了,你可以按照以下排查思路
1,量测基本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   CPU,北桥,南桥,内存,
2,若正常刷新BIOS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