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40G M2L全板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4-01-25):
今天收到客户一块主板·,客户报主板不开机。做好登记。打发客户走掉,开始维修。。。。
      插上电源。 触发开关,主板能正常加点。故障无复位。。    先测量供电把····  这块主板的上电 时序 内存——CPU——总线和桥一起出供电。 先测量内存供电。发现无供电, 因为以前发现过内存供电没有。后面也有供电的主板,在测量一下后面的供电把。 经过测量发现后面的也无供电··· 于是乎开始查内存供电的来源。。。。。。

1脚电压12V,5脚电压12V。脚电压0V 明显不正常 顺着线路查下去。发现Q53 Q54两个三极管来控制这个引脚的电压。。而这两个三级管受控于ASIC8M_VDIMM_DUAL_EN这个信号,测量这个信号的来源端也是0V,因为这个信号到三极管经过一个4.7K的电阻。所以基本上排除是三极管损坏拉低的这个信号。。。。。。 顺着这个信号查下去

发现这个信号受控于S3_STATE  PWRGD_PS这两个信号。。。一个一个来 先排查PWRGD_PS   既然是这个信号经过一个10K的电阻,那么先测量他的电阻左边的电压试试。测试电压为0V。不考虑S3_STATE 按理说这种应该是一个高电平过去。然后ASIC8M_VDIMM_DUAL_EN才能输出高电平。现在出来的是低电平。明显是有问题。因为经过一个10K的电阻。后面也基本上不会吧这个信号拉低。在去查查别的地方时不是有拉低的地方。经过排查这个信号去的几个地方都不可能吧他拉低。所以,那么是不是他的来源有问题。 经过电路图。发现这个信号的来源是电源的灰线经过330电阻上啦5V电压发出来的。

为了能更快捷的判断故障。直接用镊子把紫线5V和灰线短接。然后触发开关。去测量内存电压。发现内存电压出来了。 上CPU 上内存,在用镊子短接的情况下开机。一路跑码。显影。。。 就直接判断故障时由这里产生的·。然后找到330电阻。随便换了一个大一点阻值的电阻反正是作为上拉用。大一点无所谓。自此。此板修复

有图纸维修 ,速度就是快呀

网友:
原来这块主板的上电 时序 内存——CPU——总线和桥    我一直还把桥放在了前面

这块主板应该是AMD芯片组类型的

网友:
这个有用,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