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Z201显示器待机时响,开机响几秒屏幕才会亮

楼主(2014-01-25):
现代Z201显示器刚拿来时指示灯一闪一闪,一亮一灭。打开直接看到电源板有问题,电容高温烤爆了,更换好测量输出正常。然后接上驱动板一开机白屏了,取下一看驱动板上的屏供电烧了,然后换了供电三极管再开机又烧。把屏电路板打开,发现短路,拆下EZ=BD不短了,更换EZ=芯片,测量没有问题了。再连上显示正常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待机时里面有滋滋的声音,按开关,先响几秒钟然后屏幕灯滋滋声消失显示正常。

不知道还有哪里有问题,接下来怎么修它才能不响呢。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Z201应该是LED的,是LED的恒流板不应该有叫声。如是LCD的,那高压板或灯管那里没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Z201应该是LED的,是LED的恒流板不应该有叫声。如是LCD的,那高压板或灯管那里没处理好。

是LCD的。响时电压15V接近16V,灯管亮了后电压回落到14V多点。使用正常。

网友:
楼主懂修屏电路,了不起起,我遇到好多屏问题也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