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3306如何去保护?

楼主(2014-01-25):
如题。检查出是一个灯管坏了。高压板没事,这是个四灯的高压板。求教。。。

网友A:
一般不要去保护,这样的话容易着火!灯管坏了,打火是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要去保护,这样的话容易着火!灯管坏了,打火是危险的!

恩.谢谢提醒..这个怎么去保护啊(没说重点啊)?

网友:
既然是灯管坏了,就换了先,或者四灯接两根也行,至于如何去保护,我一般是把高压板的一个控制芯片1和16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