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蓝爆节能版310故障

楼主(2014-01-25):
全汉蓝爆节能版310,主动PFC大电容电压280V。绿线接地后电压跳动,但不到380V,也就300多伏,40瓦灯泡常亮。拆下两个开关管,触发后电压380V。开关管好似没有烧,请问故障应该在哪里

网友A:
先修380V  不然后面没有办法修,修好了380V估计这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380V  不然后面没有办法修,修好了380V估计这个电源就好了

为什么把两个开关管拆下在触发就能达到380V了,开关管又不像坏了,主要与那些元件有关,如果不串灯泡还烧保险。

网友:
开关电路负载过重,估计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