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液晶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4-01-25):
   今天接到一台液晶,客房说屏中间有几条黑线,闪来闪去不能用。拆开后测各电压全部正常,换了一条屏线好了,刚安装起故障又出现了,在次拆机,仔细发现,不管是他原装的屏线还是我自己的屏线,只要两指夹住屏线,图像一切正常,更换好几条新屏线,故障都是一样一样的。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在此求助!

网友:
抗干扰没做好,用锡泊纸包好屏线,贴在金属皮上。屏接口处上面那小皮没接地。

非常感谢,我当时想可能就是抗干扰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我按照你的方法在测试一次看看.

网友:
把屏线用铝箔包好,做好接地就好了。
一定要处理好接地,不然很容易返修。

网友:
用锡箔纸贴贴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屏线拔出一些 ,但不要拔掉, 固定就好

网友:
屏接口重新焊下

网友:
这几个方法都很实用。。。。。。。。

网友:
换好的屏线  好的VGA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屏线接口打胶固定

网友:
赞同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