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G 掉电非通病问题

楼主(2014-01-25):
电流0.35 0.4左右掉电 PQ72 1.5SUS 电压正常 各组电压基本都很正常。3V各处也正常,谁遇到过类似问题啊
掉电
通病

网友:
修啊
修啊,修吼

网友:
没遇到过 但是也不是通病

网友:
多半没复位 看时钟

网友:
你上电的时候看下是不是没cpu供电。我上次修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