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网卡问题

楼主(2014-01-25):
   插着网线开机,使用一切正常,拔掉再插上无任何问题,不插网线开机,本地连接消失,网卡叹号,MEI安装完成后也是叹号。请问这是 芯片组的问题吗?

网友:
换驱动不行,就加个独立的网卡……

网友:
加个独立的网卡……

网友:
估计网卡坏了!

网友:
外加个usb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