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主板点不亮维修求助

楼主(2014-01-25):
客户拿来一块主板 品牌机联想IH61的主板  我一看到这板 当时头就大 本来就不喜欢品牌机而且还是H61的 无PCI插槽 无法插诊断卡  只能硬着头皮上电 通过测量供电 时钟 复位应该都没有问题  刷了几个BIOS 还是原来的鸟样 接下来我就开始懵了 没思路了  又打开示波器在那瞎捣一气 但是BIOS的1脚有片选 两次瞬间低电平 应该会亮了 怎么还不亮呢  求大哥大姐们给个思路吧

网友:
H61 VGA 桥 BIOS

网友:
楼上的 VGA 啥意思   ?   楼主看看CPU集成显卡不 ,不集成的话必须加独立显卡

网友:
是不是CPU有问题?拆拆外设看看

网友:
我有一计希望让你修好机子,遇到那种不可以插诊断卡的时候,可以插一个小喇叭啊。

网友:
这种确实比较难修   内存有通讯波形吗

网友:
把CPU拆下来重新装一下 看下座PIN有没有变形的。换下CPU试一下。

网友:
用原始的听音法

网友:
维修建议:
1,插上喇叭试试是否有报警
2,量测CPU,内存,PCH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范围内
3,尝试更换PCH

网友:
前一段时间修了一块戴尔h61内存有波形了还是不亮 最后焊桥 结果桥焊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