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PL-S3 V3.3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01-25):
最怕就是遇到如题这样的GA主板了:有复位不跑码,既然有复位,那就说明电路没问题,时钟没问题,难道又是桥的问题?望各位老师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补充:BIOS刷过两个版本,问题一样。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单桥还是双桥啊
单桥那就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这板是双桥的。

网友A:
用手压了压桥,又用风枪吹了吹,故障依然。

网友:
测数据线把,CPU到北桥,显卡插槽的电容,IO到南桥 ,这些数据线测把,总会有惊喜的!!

测数据线阻值也能判断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压了压桥,又用风枪吹了吹,故障依然。

可以换桥试下

网友:
有复位不能说明供电时钟没问题

网友:
上假负载打总线的值看一下

网友:
只能查CPU复位后的软启动信号了

网友:
修这款 可注意下7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