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55-S3

楼主(2014-01-25):
本来不通电 吹了下桥就能加电了 但是反复重启 不知道从何下手。。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求大伙帮帮忙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一下,二就是刷BIOS,三就是换系统,看硬盘有没有问题,五CPU温度高不,COMS电池电压正确不,基本上那么多,如果这些都试过了,就压桥
,如果你刚才压了一次,就在压一次  ,差不多吧

网友:
觉得似乎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BIOS ,要不就是有的供电还没起来

网友:
应该桥的问题,上BGA干桥

网友:
新架构的板子不好说,就是BIOS问题也会引起,或者缺了哪个不重要的电压被检测到都会掉电重启,现在新板子了,都要及时的换一下思路

网友:
是不是HM55的桥

网友:
换桥试试吧

网友:
这板是需要装CPU和内存才能正常的.....

网友:
把記憶體插再DDR3_1看看

网友A:
现在能上电 能跑代码吗 如果 不能 故障一定扩散了  本来 是一个  现在一定不止了
本来之前不触发 应该是比较好修的

现在的单桥的主板说真的 桥真心不容易坏   有  NV在前面做血淋淋 的教训      人家芯片组哪会那么傻 步后尘了

网友B:
要上CPU     不然就会重启的

网友:
最好重植看看是不是桥空焊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上CPU     不然就会重启的

上了  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能上电 能跑代码吗 如果 不能 故障一定扩散了  本来 是一个  现在一定不止了
本来之前不触发 应该是 ...

不能跑 调下00就马上重启了  还有他时钟芯片也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跑 调下00就马上重启了  还有他时钟芯片也腐蚀了

把时钟换了试试    问题解决了说一声

网友:
一般情况下来说,如果你已经显示进系统了的话,bios是不参与工作的,如果是反复跑马那就有可能是bios问题,但是以你的描述个人觉得显卡内存也有可能,但是更倾向于桥,如果要修还是换一个比较妥当

网友:
同总3楼说的,技嘉板先修共同点,不行再特殊。

网友:
反复重启也不说诊断卡代码

网友:
官网有BIOS下的  刷个BIOS   不行在重植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