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 AMD双桥集成 板号:DAOTE3MB6C0 REV C待机0.007触发电流到1A不动 不显

楼主(2014-01-25):
东芝L600D AMD双桥集成 板号:DAOTE3MB6C0 REV C待机0.007触发电流到1A不动 不显

拆机发现风扇堵死,直接加热北桥无果。

测电压,都正常产生了。

刷BIOS。。。无果

BGA北桥。。。无果

补充内容 (2014-1-26 10:46):
加热南桥背面后,能亮机。。。但冷却下来又不行
加热南桥背面后,能亮机。。。但冷却下来又不行
加热南桥背面后,能亮机。。。但冷却下来又不行
加热南桥背面后,能亮机。。。但冷却下来又不行
加热南桥背面后,...

补充内容 (2014-1-26 11:23):
对比了一下电压,能亮机时,两组晶阵电压都升高许多(一组是SATA,一组是桥),判断为南桥工作异常。故障锁定在南桥。更换 晶阵后无j
测南桥背面工作条件电压已正常产生,包括IO的信号已到达。更换桥晶阵无果。.

补充内容 (2014-4-11 14:13):
此机成功修复,换掉一个六脚的小家伙好了

网友:
那就是显卡啊,在看哈CPU是不是好的

网友:
先别乱加焊,先量量。。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网友:
嘿嘿~~~你比楼主你好运,早几天修了同一型号的机器,现象一样,开机上到1A多点不动,直接加焊完工。

网友:
发现个问题,加热南桥背面后,能亮机。。。但冷却下来又不行...

网友:
先换CPU  再换北桥 看看

网友:
如果CPU正常,北桥也加焊无果,咱办?

网友:
不是说双桥吗?把那个也干了

网友:
加热南桥背面后,能亮机。。。但冷却下来又不行

网友:
更换 桥晶阵,一套。。。Y6 Y7对调。。。无果。。。

BGA南桥,,无果。。是否考虑换桥???

网友:
期待师傅们指点迷津呀。

网友:
加热南桥晶阵处,可正常亮机。。。冷机故障依旧。已更换新南桥

网友(2014-11-16):
哪个六角的家伙

网友:
楼主能否指点下是哪个小6脚芯片,遇到一台类似的问题,谢!

网友:
小六脚是什么芯片,说下呀,别修好了还掩着

网友:
电压低,加热就好,元器件坏。

网友:
楼主,是哪一个六脚的芯片啊,说一下啊!

网友:
楼主,具体哪个八角呀,分享下什么位号,或者说哪个转换管

网友(2014-12-24):
装B呀,说了半天等于没说

网友:
楼主不要给大家失望呀。什么功能的芯片呀,等你......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坏

网友:
坑啊   为啥不说说哪个六角的家伙     楼主  赶紧的

网友:
6脚芯片应该是个与门之类的吧

网友(2015-02-05):
楼主能否指点下是哪个小6脚芯片,遇到一台类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5-12-05):
不跑码直接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