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AMD的桥,怪现象,跪求解释?

楼主(2014-01-25):
现象:喇叭没声音,耳机有声音,windows7系统里没找到扬声器设备。系统、声卡芯片、功放、喇叭都换过,BIOS刷过,声卡驱动换过官网的,还是涛声依旧。以下是声卡芯片和功放的图纸和小弟的测量结果:

没插耳机的情况下,测量声卡芯片的13#和34#都为高电平,但就是认不到扬声器设备,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测量功放的工作条件正常?

网友:
测量供电、开启信号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量功放的工作条件正常?

测量供电、开启信号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供电、开启信号都正常。

声卡芯片,没插耳机的时候,12#连接的耦合电容电压正常吗?不正常就杀桥吧,祝楼主好运!

网友:
声卡,功放

网友C:
我遇到nv单桥的,加焊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nv单桥的,加焊桥好了。

明天我加焊试试...

网友D:
测一下喇叭到功放,声卡芯片的线路啊,你确定你的驱动都打上去了?碰到ACER的机子驱动没更新到最新后面自带的喇叭发出刺耳的叫声,外接耳机和喇叭都正常的

网友E:
既然能有声音,就先排除切换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喇叭到功放,声卡芯片的线路啊,你确定你的驱动都打上去了?碰到ACER的机子驱动没更新到最新后面自带 ...

驱动没问题,线路从何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能有声音,就先排除切换电路

切换电路没问题,插耳机时候,在系统可以识别到耳机,拔掉耳机之后,系统里的耳机标识切换成高清音频设备而不是扬声器设备,郁闷啊....

网友F:
CQ41 AMD的桥确实很容易坏的。

网友:
明天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CQ41 AMD的桥确实很容易坏的。

是啊,AMD的桥发热量很大

网友G:
桥还是慎重考虑再弄  免得问题会扩大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驱动没问题,线路从何查起?

喇叭接口到芯片的,还有本身喇叭的问题线排除,最后就进芯片了嘛,换过芯片也不一定就是好的,现在芯片坏的多了去了,多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喇叭接口到芯片的,还有本身喇叭的问题线排除,最后就进芯片了嘛,换过芯片也不一定就是好的,现在芯片坏 ...

不能这么巧吧,换了芯片现象还是一样。芯片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桥还是慎重考虑再弄  免得问题会扩大化

你觉得哪里会有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巧吧,换了芯片现象还是一样。芯片应该没问题

你这么自信?事实就是曾经我换一个cpu供电IC换到第四个才是好的,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这年头淘宝的东西你能说一定好?我只是给你一点点建议,只是有这个现象,是不是芯片坏了我也不能确定,是我我只能多试试

网友:
换了四个很正常啊,我们修 主板  I  O都换了    四五个     ,这种事情不稀奇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自信?事实就是曾经我换一个cpu供电IC换到第四个才是好的,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这年头淘宝的 ...

好吧,明天换换。。。

网友:
哦 老兄 你也太背了哈哈,CQ41  AMD  CPU 供电芯片 是 ISL  6255 的 吧,一般 那个时代的 QL CPU供电 都可能 有这种芯片 ,我们一般 收料板,拆配件,除非特殊的 才买!